昂达 nf5s 不跑码

楼主(2009-01-08):
onda nf5s 不跑码。测内存供电无1.8v和0.9v  内存供电的一滤波电容已起鼓,换掉后测各电压仍没有,测量各场效应管没问题。通过查本论坛代换贴可用rt9214代换,但换了两个rt9214都不行,最后找到一个rt9202换上后电压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rt9214坏了可以用rt92902代换?

网友:
这2个不可以相互代换的。昂的板电容爆了一般IC也跟这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是嘛!一个网吧已有两块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我那个跑20 ,网吧板子,没修好,找不到你说的件啊

网友:
这是全图,型号贴纸下面是NF5D

网友:
昂达nf5s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

网友:
这种板子我遇到过,他拿来的时候说风扇不转了,就不好使了,我们测了一下供电都正常,最后就是桥了,他的板子还没过保呢,最后保去了

网友:
单芯片的都这样 只要风扇一坏 离虚汗就不远了.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好像是不可以。
引脚定义也差不多,比如上管由第二脚控制,下管由第四脚控制,第三脚为地线,第五脚为供电。但二者好像是不可以换。
RT9214第五脚供电应为12V。而RT9202第五脚供电应为5V。
RT9202的代换型号为ISL6520和APW7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