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9-01-08):
一台东芝Potage M200, CPU是Pentium M1.6G,在系统属性中看是1.6G,但是同时又显示600Mhz。
使用CPU-Z测试,显示CPU为Pentium M1.6,内核频率为600MHz,前端总线400MHz。
现在的问题是用户不认可(已经解释过内核频率的问题,以及CPU自动调节的功能),但是的确发现使用大型软件时频率没有上来。电源管理已经设置为最高,BIOS也升级过了。
哪位知道怎莫解决择个问题或如何跟用户解释,还有这台机器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拆出CPU,直接给客户看CPU上的厂家型号代码标识

网友:
不清楚,期待高手进来批讲批讲

网友:
要刷个什么软件,具体看下面链接
http://www.teikinka.com/toshiba_comments.html

网友:
版主的信息源广呀,果然是东芝的通病,需要刷CPU 信息表数据块(Flash CPU Information Table data block)。
可是这应该是东芝的问题,但他们却不提供此软件的下载服务。哪位手里有刷新的软件,能不能麻烦发一个给我,因为那个网站要留言索取,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回复,可是这边客人催着要退货,大家多帮帮忙吧,多谢了!

网友:
得来不易的软件

在网上等了三天,终于有一位好心人将此软件通过QQ传给我。
第二天,做好启动软盘,刷新,不到两秒结束。重起进BIOS,设置CPU永远工作在最高性能。进系统,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1.6G。虽然不是修复什么复杂的硬件问题,但仍然心情愉悦,难以言表。
现在将此软件发给大家,希望能帮的上你。我在Google和百度里搜了个遍,都没有人提供此软件,版主的链接是唯一的信息。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公开它呢。
一共是两个文件,分别对应两种CPU,别刷错了。希望刷之前还是看看链接中的文章。
这里还是想感谢版主的信息和提供软件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