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技嘉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09-01-08):
一块技嘉p4主板6.3V电容鼓包,更换过程中不小心把背面的一条很细的印刷线搞断了有1mm。有这样维修经验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最后用细铜丝连接搞定
[
本帖最后由 四方
电脑维修
于 2009-1-9 10:20 编辑
]
电脑维修

网友:
不知道他们说的导电漆好用不
用笔描吧
呵呵

网友:
用导电漆效果不错,在修手机及电子市场有卖。

网友:
补线,至于用什么方法补线就有很多方法了
导电银漆或者用细铜丝来连都随便你了

网友:
用铜线补线呀

网友:
这个很简单了 你可以用硬盘线 把原来的线刮出铜来,然后焊接就行

网友:
ok,谢楼上!搞定了,我用的细铜丝。

网友:
我也经常干这样的蠢事,换电容把显卡旁的印刷线给弄断,换好后就不显了,后来还是 找大师级的人物用细铜丝给补上,搞这厮没点功力还真是不行

网友:
细铜丝焊接好就完了

网友:
把别的电容的引脚拉个线 接地还是电压 飞个线ok

网友:
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问一个问题ASUS主板864PE的开机无显示,南桥温度上升
一块ASUS865PE主板插上检测卡没有自检的动作,南桥芯片烫手,主板CPU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