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 R32不开机一例给大家参考

楼主(2009-01-08):
今天朋友拿给我一台IBM R32不开机,他说晚上用着好好的,到早上就突然不开机了。我到手见开始检查: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按开机键,指示灯不亮。于是打开来检查,完全无反映心想就琢磨着是供电问题。果然:在待机状态下测量3.3V和5V待机供电都没有(据经验,这个机子在待机状态都有3.3V和5V电压输出的)于是就检查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1632的7和28脚的控制信号都正常,22脚的16V的主供电也正常,21脚没有5V输出。心想该芯片有主供电到,但是没有5V出,应该是MAX1632坏了!可是手头上没有MAX1632芯片阿```于是我上网查找相关资料,最后了解到(MAX1632,SC1403,MAX1630,MAX1633,MAX1635是可以相互代换的)而凑巧我手头上又有一只SC1403,更换后开机正常```以上系我的维修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
以前老师没说这几个东东可以代换害得我一样买了几只,今天学习了

网友:
LZ 感謝你的分享!~

我手邊有一台 IBM 2373

狀況是:一開機,電源指示燈會亮個約3秒~然後立刻自動斷電

不知LZ是否有遇過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