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71键盘鼠标USB电压偏低只有1.65V

楼主(2009-01-08):
今天接一块升技845PE的主板,没开机时待机时有5V,安上CPU后开机能点亮,键盘鼠标USB只有1.65V,请各位大虾指教指教!

网友:
键盘鼠标USB只有1.65V.查下保险有没有变大

网友:
所有USB口都是"键盘鼠标USB只有1.65V"
么?
我怀疑SB得事情,
如果是我,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I/O换过了,保险电阻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