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G800

楼主(2009-01-08):
2008年6月,一客户抬一优派G800来修,好家伙,20寸的CRT,1999年台湾生产,开机初断,不上VGA一直待机橙灯,插上VGA,橙灯变绿,

"唰"的一声,行已经启动,可是黑屏,OSD也没有,开壳一看,傻眼了,双行管,没底了,还是开了150元维修价,另外配件客户出,客户是从亲戚家免费得到的东西,认为维修费太高,以50元买给我当实验,他NN的,这快十年的老东西还没上个医院,焊点相当的好,看来MADE IN  TAIWAN可以呀! 可见散热做的很好.经过2天的搜索,发现与G790同,DOWN下图纸研究修好了它,原来是高压二次电源IC101 KA7500的供电电感断路,用一导线接通,好了,图象来了,弄懂"唰"的一声是HY 线圈发出的,不是什么高压建立声,高压建立我感觉是听不到的,可图象太亮,调不低,关机还有亮点,换代G1电容C128宣告维修结束,这50元买的东东效果能把我的PHILIPS 105S 魂都要比掉呀!!我留着它自己用了,偶尔使用中"啪"的一声,屏幕一黑,好了,使劲拍,没反映,不是有虚焊,我用704封掉高压帽,CRT尾座换新,还是会偶尔有一次,看来FBT有点不保了.昨天出问题了,开机时"唰"的一声明显小了,消磁继电器"塔塔...塔塔"多响了一次,预计出问题了,他NN的,硬是出了,DOS 下行幅只有1.5寸,左右有二个图象,明显行频出错,不敢久开,关机多次重复,依旧如此,得重病了....,    开壳做常规体检,6.3V-12V +15V 正常准备量215V时坏了,"即即  "绿灯开始闪了,电源开始保护了 ,  Q105 高压行管OVER了. 时间很短 呀, 还是挂了 ,  取下高压帽  ,10K对地不通呀,数字表200M也是无穷大, 找一坏包,200M明显跳动 ,FBT挂了吗? 重庆没这包,到江苏维修网订

求优派G800 高压包..

型号:7050302H20

       40L1029AZ

      12通     5,6,9,10,通  双焦带加速调节钮,共有14个引脚.望回复.

admin

没有货,

哪位大哥有原装包没有啊????????我不想让"爱姬"变成电子垃圾 ,要他继续陪伴我,,偶尔使用中"啪"的一声到目前一共就3次左右,网上搜索"喜乐"修者遇到过此问题,可惜没结局,哪位高兄有没有此机的改包方案哪??感谢!!!!

我感觉是FBT挂了,导致215V电压下滑,偏转也取215V供电,于是偏转供电也严重不足,所以行幅1.5寸了,有两个图像就不懂了,望大侠分析.OSD也是两个图像.我本想断开高压启动扫描看电源是否还保护,但电路板已拆开,想上个新包,换上行管一下搞定它...

优派 G790.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上下午都监考,时间不够,丢开高压部分供电后开机,"唰"的声音很小,无论何种模式,偏转行管C只有14.5V,没来得急检测偏转的供电电流,有190几V的供电.AFC分压电容C381在PCB上空开一只脚用VC97表测有0.297nf,C380没发现.PLL2环路AFC取样电路没查完,怕偏转行管挂掉,去掉IC601的6脚驱动输出的偶合C607后,,偏转行管C就没电压了,在输入FH68K FV84HZ的VGA信号下,电源一直绿灯,检测电源6.3V为5.6V,-12V为-10.6V,15V为12.6V,215V为193V,78V为70V,高压和偏转同时都出了问题,看来爱机要难产了.没头绪呀.明天把PLL2环路AFC取样电路细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下午再次修机,输入FH68.3K FV85HZ的VGA信号,停高压和偏转供电,挂上100W灯炮,电源各组上升到状态,193V上到213V,带上偏转电路,213V稳定,电流100MA,行偏转功率20W,开机用VC97表30M频率检查行推动管Q302的G,推动变压器初\次级迅速稳定为68.65K,偏转行管68K-75K-68K(三秒内稳定为68K),C381下端68.65K,R313一短有68.65K,另一端没有,高兴了,以为R313坏了,但没坏,其后级电路也没问题.IC601供电正常,明天用80V视放直供偏转,让T601得到取样电压,挂灯炮在偏转二次电压看看有多少?.偏转二次电路驱动偶合变压器T603初次级有34K.Q103的G有71.54K..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T602的6脚处跳开到Q303 C级的供电跳线,6脚对地接100W 灯炮,80V串电流表后直到C级,入FH68.3K FV85HZ的VGA信号,开机瞬间电流跑过5A,灯炮一点没亮,偏转没发出任何声音,赶紧关机,时长2秒,用二级管档量C级到地,已经叫唤,Q303看来已经OVER.,去掉80V串电流表后直到C级的线路,去掉灯炮,C级的供电跳线仍跳开,准备开机看电源坏没有,开机5秒在测电压,"爱姬"发怒了,高压包附近生起烟雾........

网友:
是偏转坏了吗?两大管已经OVER,"爱姬"已经发怒了,看来搞不定.....了,哪位大侠需要哦?准备将,"爱姬"送人了

原来是行中心电路中的R3C3在冒烟哦!!!!!他NN的,双行管的碰不得呀!!!!!! 输入FH68.3K FV85HZ的VGA信号,停高压和偏转供电,挂上100W灯炮,电源各组上升到状态,193V上到213V,带上偏转电路,213V稳定,电流100MA,行偏转功率约20W,行二次供电15V,行电流I = 20/15 = 1.3A,是否偏大??,1.3A的电流通过T601,T601次级产生的电压能否让IC601控制二次电压大幅度降低???80V配64K的行频,电流瞬间超过5A,阻尼管D304没坏,是哪里出了问题?高手帮我看看吧!!没修过双管机,超级难呀!!!希望大家给我出个招吧,下一步该弄哪里???

网友:
没有什么招.高压包本体打火引发的故障.只有找到高压包你再去检修电路了.不然修好了也没有用.

网友:
双行管的遇到过一台,是MGA的,
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