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寸液晶无信号输入。排除主机原因。

楼主(2009-01-08):
开机电源都 正常,就是显示无信号输入。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无信号

网友:
机器型号...........是L171或者715S的吗?~~~~~~~~~~

网友:
你都没有说清楚你检查了些什么啊?就这样,别人很不好回答你的

网友:
新来的……多多光照……看看同步信号的那两条线上的二极管有没有坏

网友:
要修一样东西你得有个检修过程.比如.你是否检查你的信号线是否有问题.液晶同步信号输入的接口电路是否有问题等.不要检都没检查就直接问答案.

网友:
是aoc171S开机亮3秒左右就黑屏。是说明原因,具体应该查什么?

网友(2009-06-26):
同样的问题,查了下资料好像是 程序坏。

网友:
一般都是VGA接口电路。。或MCU程序坏掉

网友:
先查一下VGA的13,14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有的话就检查一下HS,VS是否经过了LVC14A,如果有,就把它换掉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比如说高压性能不良^

网友(2010-03-25):
一台神州的15.4的显示器也是提示无信号, 行场信号电压正常 经过HCT14电压后也正常~ 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AOC的.直接刷程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