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三块ASUS主板的COMS问题

楼主(2009-01-08):
第一块开机就进COMS,,不能进系统
查CLASSES跳线连的三极管坏,直接下了OK,
该管C极是3V左右,被拉低就开机进COMS
第二块COMS不保存,换电池也一样
跳帽只有0.3V,下了102,测3V正常,测二极管有一端只有35,更换后OK
是二极管漏电引起
第三块开机提示USB问题,15秒自动关机,
查USB电路无异常,刷BIOS后OK

网友:
上次我也修到一块USB问题,开机15秒准时关机,仔细观察后发现前置USB口被客户插坏短路了,更换后OK

网友:
学习了

天黑了吗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A:
你好  我看了你的示例 但是我不还很明白
第一示例:你针对的是什么型号的主板,CLASSES跳线我也没有找到啊
第二示例:你是不是把102排组拿下来测3V电压正常 然后又去量二极管的 然后发现不正常 就换了二极管呢?
小弟在学习中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找不到回去再学一下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插USB短路了,不烧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插USB短路了,不烧南桥吗??

usb插口边上都有快恢复保险呢 一般都烧不坏 再说南桥只是连接USB的 DATA+ 和DATA- 跟供电没有关系
烧南桥的一般都是大电流加在DATA+ 和DATA- 上了

网友:
故障未找出,心里不舒服!望指导一下.谢谢!

我的华硕主板P5ND2 SLI使用 Ai Booster工具能够观察到 本机CPU[Intei E630 3.0G]風扇4针插头安插在CPU风扇插座上了CPU溫度System溫度CPU电压,Memorv电压,PCE电压均显示只是CPU風扇轉但轉速无显示,3针插头安插在POWER风扇插座上風扇轉但轉速无显示,3针插头安插在CHASSIS风扇插座上風扇轉于是轉速就有显示。只有CHASSIS风扇轉速有显示。开机提示是:
--------------------------------------------------------------------------
***warning:your computer CPU Fan Fail or Speed too low***
      You can also disable this warning message in SETUP
***警告:您的电脑CPU风扇故障或速度太低***
       您还能在设置中可以禁用此警告消息
--------------------------------------------------------------------------
进入BIOS>POWER>CPU FANSPEED WARNING>选择Disabled按F10即可禁用此警告消息.可故障未找出,心里不舒服!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查CLASSES跳线,没搞懂

网友:
直接换个好一点风扇就OK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看了你的示例 但是我不还很明白
第一示例:你针对的是什么型号的主板,CLASSES跳线我也没有找到啊
第二示例:你是不是把102排组拿下来测3V电压正常 然后又去量二极管的 然后发现不正常 就换了二极管呢?
...

第一示例:你针对的是什么型号的主板,CLASSES跳线我也没有找到啊
华硕的都有这个跳线。一般在主板右下方

网友:
稍微订正一下,是CMOS,无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