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000维修求助

楼主(2009-01-08):
请各位支招:1、情况:手里接到一个华硕M2000的本子。从别处维修过。开机不加电。2、处理过程:通电发现19V短路。一顿查。发现电容短路。如图。3、短路处理后,没有急着通电,根据客户所描述的情况,又一顿查,发现南桥短路,北桥短路,更换南北桥。4、通电后,检测卡跑A1,电源电流:0.92。5、怀疑北桥故障,又更换了一片北桥。通电后故障依旧。怀疑ATI9000显卡捣乱,故拆除。再通电,还是跑A1。思路:1、好像没有过内存,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2、怀疑来之前,有人是否做手脚,把件给拆掉了,或是电容换电阻、或是电阻换成电容了????没有图纸,没辙了。请求资源。谢谢!谢谢!谢谢!如何维修,等待中。。。。。。。。。

网友:
楼主想问你个问题:我的华硕A3000本本开机状态下给正在通话中的小灵通用U口充电时突然断电,现在开不了机了,分别只有电池和电源都开不了机,但电池和电源都接上的情况下能发现电源可以给电池充电(充电灯亮)。请问一般这样的问题我怎么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情况可能是南桥坏了。原因:U口可能进入了静电。

网友:
南北桥都坏了,前面的人如果这样还要再人为设置问题的话你真要哭了,有料板可以对比就相对好一点吧,可以问问客户为何前面的人没修如果是因为维修费用高不修,那人为破坏的可能就大一点如果是前面的人修不好的话还是可以看看的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话,可能弄坏了

网友:
首先感谢4,5楼的朋友。我问了一下客户。客户说他们要低价收这个本子,用户觉价格低。所以就拿我这了。由于那个维修公司的口碑不好。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 由于接触这样的本子少,同时资料有少,因此就需要大家伙帮忙了。我昨天又查一下本站的资料,可能判断是板载内存的故障。不知道思路对不对。等待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楼 A1的故障可以换下内存颗粒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机有板载内存和单独扩充内存槽1个。1、我外插一条内存,故障依旧。2、我单独拆下一片内存颗粒,不外插内存和外插一条内存,还是报A1.。3、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板载内存颗粒都拆下,不用板载内存,单独外插一条内存是否可行???

网友:
大部分板子板载内存不能摘,要么换同型号或者同密度的上去;你可以试一试;
另外,单摘一个颗粒肯定是不行的,会停内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先试一试。先谢谢了。

网友:
lz 检测卡那里买的

网友:
lz 检测卡那里买的,我也很想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
同问,楼主的诊断卡能在MINI PCI-E上跑码吗?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检测卡不错,多少钱买的?
你的本子给你少许思路,能跑到内存的话,你测量一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集成内存边的电阻,集成内存不能拆除,不能连锡,如果正常加焊CPU座子。

网友:
巧遇!!去年的板子,今天修好了。是愤怒还是高兴!

今天有一块华硕M2000的板子维修,刚好想起去年的一块同样的板子,一直就没有修好。跑码A1,总感觉板子上有的地方缺件。所以翻出来,经过10分钟的对比。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确是缺件呀!!!!! 补完电阻后,通电OK了。这真令人愤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