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成功解开IBM R32的本本密码

楼主(2009-01-08):
别人送朋友一台老本本IBM R32,说进不到系统叫我去看一下.我开机一看,这哪里是进不到系统的说法啊,纯粹就是本本被加锁了.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人家才送给他了吧?!现在咋办呢?不怕,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如何给IBM解锁的帖子.马上上网搜索,看到关于这个的帖子还真不少.终于在一个地方下载了解密软件IBMPASSWORD.接下来就是拆机,大卸八块,把拆下来的主板翻来覆去找那颗24RF08的芯片,终于在硬盘插槽与PCMCIA插槽间找到了.是八脚的AT24rf08cn(据说如果是14脚的型号为24rf08ct).打开热风枪轻轻吹下它后,才知道遇到个麻烦事,就是我的TOP2005+编程器根本不支持这个芯片.怎么办啊!?又在网上查看到有简易的24rf08 专用编程器,但做起来也麻烦,买的话不但贵不说,时间也够等.无意间看到一个帖子上说老型号西尔特的L+支持这个芯片,猛然想起一个同事有台老西尔特Z的编程器,可能也支持吧.余是打电话问他支持这个器件不,他马上在他的电脑上查了下说支持.天啊太好了!!把吹下的24rf08cn焊到转接焊盘上直奔同事处,装载到他的西尔特Z上读出这个令多少人犯难的1KB的文件,再把U盘上先拷好的那个IBM PASSWORD安装到同事电脑上,进入程序读出,点击有两个A的地方,在地址为330的地方看到的居然是七个零,不会哪里出了差错吧.再重把芯片读一次解密出来,还是七个零,管它的可能就是七个零吧,其实心里有点怕的是到时装上去连机子都点不亮才叫完蛋了.返回来把芯片吹焊上去,装机,插电,开机----亮了!!心里石头落地了(这亮机比解开了密码的心里都更高兴),出现原来那个提示输入密码的地方停住了,在朋友面前冒充满有信心的样子输入了7个"0",回车,本本显示OK,成了,进系统去了.天啊,原来真的就是七个零!!!早知这样用试密码的方法都马上解开了,也不知加密的人怎么想的用这么弱智的密码来为难我这么弱智的维修人员啊!呵呵.关机,再启动进BIOS把密码清除掉,搞定.回想经过,难处算没有,就是支持24rf08的编程器是一道坎,接下来就是得照网上的方法自己做一个.
      下面是读出的IBMR32的密码文件.解密软件IBMPASSWORD网上很容易下载到的我就不上传了见谅!想共同学习的朋友自己下载一下来解下我的这个文件试试.以上就是我亲手解密的第一台笔记本 .

307 Bytes, 下载次数: 3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呵呵。。。。原來是從ROM裏讀出來

网友:
谁有24rf08编程器制作电路图

有没有哪位做过要使用MAX232电平转换芯片的24RF08读取器的啊?我能找到的都是不使用这个芯片的电路图,看起来太简单怕不稳当.网上叫卖的那种带有MAX232芯片的成品一直没找到它的制作电路图.求贵人相助啊!!自己做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可以体验DIY的乐趣,所以坚决不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但没有工具,解不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唉,7个0算什么,我碰到过一个1的,差点把我雷死

网友(2009-02-14):
原来IBM 的密码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解密码不可以借用黑客方法,因为机器有输入次数限制,就如果信用卡一下。

网友:
我只能换码片

网友:
这篇文章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楼主转载的话请注明出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篇文章的。

网友(2009-04-06):
汗  这算什么  有钱  就算是没密码我也愿意给他弄的    不过 还是学习LZ了

网友:
他的密碼是存在BIOS裡頭嗎?

网友:
作者说第一次接触本本, 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也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