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笔记本换完南桥开不了机

楼主(2009-01-08):
今天送来一个神舟承龙笔记本,能进系统,就是USB口不好用,测的阻值也不对,所以没有考虑太多,直接换南桥(82801DMB)的,可以是换完之后就开不了机,待机电流都有0.05 就是开不了机,电压也都有,以为换的桥是坏的,结果又换了两个桥同样还是开不了机,本人现在很郁闷,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有DMB的南桥?是DB 还是DBM呀,看没看清楚呀。还是你南桥做得不好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  如果真的不确定的话把原来的桥做回去

网友:
换桥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的.楼主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掉了件.换桥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的,特别像楼主这样子,本来可以开机,但是换了桥开不了机,这种情况最麻烦的.还有楼主换的桥确定是好的,我换的一般都是全新的桥,旧的真的不放心呀.如果你掉了件,那恐怕就很难修好了.我现在的做法是,换桥的时候,先用相机把桥的附近正面和背面拍下来,那样万一掉了件,还有补回来的机会.如果你没有照下来,那修好的机会就低了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