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钻80G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1-08):
MAXTOR 80G  CODE:YAR41BWO    HDD SN:Y2FTB7QE  6Y080LO
1。IDE口的,接硬盘开机过不了BIOS的,并且第次要求按F4进入BIOS设置,设置完后重启又是一样。(这块是主板进入BIOS是按“DEL”进入的,怎会是是按F4呢。不接硬盘正常,一接又是提示按“F4”不知为什么
2。尝试不用接硬盘进DOS后再接硬盘,用MHDD能正常认到,按F4扫描全是!!!!(感叹号)
3。用FDISK/MBR命令试下,也是一样。
小弟请教高手,不管怎样,先说声谢谢,顺祝新的一年生意兴隆  万事如意!!

网友:
检查跳线对不?

网友:
跳线是对的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 应该是MT盘的通病
如果是刚买的就售后吧
自己用的话 还可以修修
进入MHDD-检测到硬盘后 输入命令 ERASE 擦除扇区
处理后 用diskgen 选择重建主引导记录 应该会解决的
(你得知道这个盘 有数据没? 如果有数据 请拿到专业的地点维修)

网友:
谢谢,没有数据的,是客人拿来维修的。是04年的硬盘,已经过保了

网友:
让你按F4是不管错误,启动电脑,而不是进CMOS。
明显是固件或磁头坏了,认成工厂型号CALYPSO了,必须修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示按“F4”,都是进入CMOS。

网友:
LZ
此盘可能又固件错误
如果没有如PC3000等专业维修工具,还是送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谢谢所有的回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