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硬盘数据恢复高手

楼主(2009-01-08):
我的一块ST80G空硬盘和一块我用的有数据硬盘对克的时候克反了 我的硬盘数据还能回来吗

网友:
当然可以恢复!

网友:
这个简单,没有一点问题,用PTDD找回原来的分区,什么都有
http://www.ouyaoxiazai.com/download/y6191.html

网友:
可以使用Winhex来试试, 不过被覆盖到的数据就很难恢复回来了,

网友:
感谢4楼张海锋同志 我的硬盘数据找回来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分区表出错而已,肯定可以恢复出来的,随便找个分区表恢复软件就可以。

网友:
空的盘克隆到数据盘上,只是分区表变了,其它的没变,所以数据可以恢复的,如果数据盘克隆到数据盘上,恢复的难度就大了,恭喜楼主找回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