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3D Geforce6800 DDRII DVI+TV 128M 花屏

楼主(2009-01-08):
前阵子因为风扇停转过热烧毁过,外接12V对地短路。用IRF7811AV两片罗一块替代HAT2168H,并用6V的电解电容替换了原来2.5V的。

桌面电影:没有问题;
D3DSDK演示程序:绝大部分没有问题,只有一个程序在模型出错之后改变窗口尺寸模型可恢复;
GoogleEarth: OpenGL模式很快就花屏挂掉,Direct3D模式能撑久一点;
CS:D3D模式一会儿部分人物烟雾贴图变花,而且保持;玩儿个半小时后死机;
C&C将军零点时刻:可玩没发现问题;
C&C凯恩之怒:游戏开始后很快模型出现错误死机;
RA3:干脆玩儿不了,正常看过电影填写完用户名后直接花屏一段时间后死机。

暂时没有条件运行MATS,先请高手分析一下会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MATS 4.78 测试

FBB [63:32] WRT ERR 6291456

其他都正常。

请教高手哪颗显存有问题了?
北京谁那儿可以搞定?

网友:
补充一句,是B32~B63全错!看来是芯片不工作了。

查6800SCH.pdf得知是U12挂了,但是板子上看不出来外伤。 不会是对应的GPU部分有问题吧!

没有FAT32分区,保存不了REPORT.TXT,REPORT.TXT 重构如下(红色部分...表示相似项):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6291456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32 ... B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29145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B32    6291456          0           0
...
B63    xxxxxxx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f7df3b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
...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用手指按压U12靠近CPU部分,用MATS测试错误明显减少,原来是六位数现在有时可少到3位数。
三星显存。

自己鼓捣鼓捣之后现在花得看不清屏幕了,该片显存明显发热。完蛋了!

网友(2009-12-13):
等高手来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靠.显存的位置也不写出来..  从右手边数起第三颗显存挂了. <个人认为是主芯空悍要重做下珠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