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硬盘不工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1-08):
朋友们,我的技嘉EP-8KDA3J板子,打开电源主板CPU风扇转有时一下就停,有时一直转(测得绿线和黑线的电压 在3V左右跳动),但是电源处有“咔咔咔”的声响,硬盘没有任何反应,量了一下硬盘电源一个5V,一个12V。输入正常,但是硬盘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有修过这样故障的朋友们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换个硬盘就知道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我看是主板问题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上面哪位朋友,你能说说,是主板哪的问题吗?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坏了,一般里面的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大哥 ,我新买的电源,还在朋友家试了电源。

网友(2009-05-28):
好失望啊  本人今天也是搞了这样的故障 真没想到啊 高手都潜水了 是主板的问题 但不知道从何入手 本以为南桥挂了 换上去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先查一下主板上所有的电压是否正常,你的硬盘是串口的还是并口的,如果是并口的测量IDE针对地值,
如果是串口的测量一下SATA接口的四个数据地址线的对地值,有一个不一致说明南桥问题

网友:
但是电源处有“咔咔咔”的声响,请问确定电源发出声音吗,一般这种声音是硬盘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