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问题

楼主(2009-01-08):
激光打印机刚开机不能打印,好像要开机几分钟才能打印,什么问题?高手指点一下!急

网友:
不会是机器刚开机自检,预热的过程你就让它打印了吧?

网友:
应该不用预热那么久的吧,以前都是开机就可以打印的,就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要讲明是何型号的机器才好确定问题。一般是定影器的问题,有些机器的定影器贴着热棍表面安装有一个热敏电阻,如果热敏电阻的表面结有废粉则造成检测的温度的时间过长,当然就会造成预热的时间过长。

网友:
谢谢 ,那是杂牌的

网友:
非常同意黄也之夫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