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源问题

楼主(2009-01-08):
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池以不行了,冲好电只能用10多分钟,电源是19V 3A的,我想用电动车电瓶代笔记本,不知是否可行?有人用过吗??
设想用LM338 5A调压,将36V调到19V。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上个图,请各位提点建议。

网友:
保证电压稳定,电流足够就行了

网友:
该电路采用额定输出电流为5A的三端稳压器LM338做成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其特点是:(1)输出电流大。额定电流为5A,最大允许峰值电流为7A。(2)电路简单。(3)电压调整率可达到0.012%N,漂移可达0.0005V/H。(4)输出电压在1.25~32V之间可调。

网友:
线性稳压损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