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成功地的换了PHILIPS 150S6的灯管

楼主(2009-01-08):
上次客人的LCD高压条坏了,帮他成功地改装了一通用的高压条。修好后,客人取回用了两个多月,又坏了,不过过了保修期(我这里保修一个月)
检修流程:
1。通电开机指示灯为绿灯正常,联机可隐约看到桌面的画面,说明是背光不正常工作。初步想是灯管或是高压条坏了,高压条坏的可能大(因为上次换的高压条是通用的,质量不比原装的好)
2。拆机后,通电用万用表测通用高压条供电接口处,12V  GND   控制信号线为5V为正常。再测高压条接灯管口处(一般是1000-1500伏 交流)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最高是1000伏,测不了。想了想,那怎么测有高压呀!!有高压的话那就有漏电呀,从万用表取下一表笔,小心地靠近接灯管口,大概1.5MM的距离时,突然有绿火花向表笔针射过来.好害怕呀!怕电了人.原来是灯管换了.高压条是好的.只好从深圳人人电脑寄来灯管.屏型号:M150XN07
3.要按灯管了,在一干净的维修台上,用软布垫好,小心拆下屏框,再拆下固定的屏的铁框,就可以看到了上下的根的灯管了,小心翼翼灯管.然后装新灯管,寄过来灯管还没有完全合适,要稍稍改装才能用,最困难的是,怎样装上灯管,装了好几次都不行,给偏光玻璃挡了,搞了好久,不仅搞不好,反倒让下面的背光纸落了几粒灰尘,麻了!找了皮老虎吹飞了,不能用手抹的!
4.这样装不行,想了还是倒过来,先装好灯管,然后按顺序把相应的装上去,小心安好屏框,.
5.上机测试正常大松一口气.
总结,换灯管是一定要找个干净的维修台,最好是一口气修好,不能中途做其他事,以免造成万一,不能使用钝的工具,避免用力过大损坏液晶屏. 因为第一次换灯管,所以没有时间把过程拍下来给大家分享.    附上维修结果图

网友: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希望大家生意兴隆 身体健康!

网友:
15寸的是开始坏灯管了,部份17 19也坏了,

网友:
我到是不赞成换通用,不管通用的如何好,始终不如原来的,你这问题第一次就是灯管的问题,只是原来的高压板保护,通用的要灯管老化比较严重的才会保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装的高压条都没有正常工作(外接两灯管试过,点不亮),才改换通用高压条的

网友(2009-07-04):
没有合适的尺寸,换起来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