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接电源就自动开机

楼主(2009-01-08):
一片ASUS 865PE的板 刚接上ATX电源就开始自动加电开机 用镊子把开关按住短接后 马上就关机 然后再怎么也点不亮 除非把主板的待机电压的电放干净 停一会儿 再接电源马上就转 诊断卡上显示D1不过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大家能帮帮我吗?

网友:
期待什么原因~~

网友:
IO及其周边问题

网友:
门电路
io芯片

网友:
什么IO,看开关脚跑到哪。

网友:
跑开机电路啊,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 在跑门电路

网友:
一般是开机电路、IO及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 把华硕专用芯片也查查

网友:
IO出了问题,查IO及周边小电子元件

网友:
学习了,认真听大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