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PE串口问题

楼主(2009-01-08):
今天买了个串口DVD刻录光驱,接在串口上,BIOS里能认出硬盘和光驱,就是无法读碟,选择硬盘启动也启动不了,开机自检完后就出现左上角 --  的提示符,去掉硬盘选择光驱启动也不能启动,主板是杂牌金正865PE,是不是BIOS里还是什么设置,bios都认的到,怎么不能启动呢?请高手指点
补充下:bios里我把ATA的模式设置为AUTO,然后改第一启动为硬盘,不接DVD光驱,系统无法启动,还是出现左上角 --  的提示符,是什么原因,BISO有问题吗,因为以前重来没用过串口,请教

网友:
是不是DV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