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贴---短路追踪仪,怎样找短路点

楼主(2009-01-08):
这是最近开发的短路分析仪,专门对付短路,可以很准确的找到短路点,对PCB和元件无损害。

各位有兴趣请跟帖,我来讲讲这个机器的原理和不用这个机器怎样找短路点。

网友:
还是请楼主讲讲不用仪器,如何快速的找到短路点.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是啥类型的短路

短路有PCB走线短路、有连锡导致的短路、有元件EOS导致的短路
通常我们说短路是指电阻已经在1欧姆以下了。但是元件过电流、过电压、过功率后会出现一种类似短路即电阻偏小的情况,其实这是元件内部已经局部短路了。
通常对付短路有三招:1,目视检查,看是否有元件破损,是否有连锡
                    2,排除法,把嫌疑元件逐个拆掉,知道找到不良的元件为止,拆完了还不好就是PCB的问题了
                    3,加热法,对于加上电流会发热的元件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问题元件。

网友:
我的看法

上述三种方法我认为第一种方法还好,只不过效率低点,第二种不足取,第三种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危险性很大-------很有可能烧坏元件,只适用于电源对地短路,并且施加的电压不得高于这路电源的电压。

网友:
再来-------一个有效的找短路点的方法

一般来说,百分之九十的短路是发生在电源和地之间,而由于阻抗匹配和抗干扰的需要,多层PCB的地都是整层铜皮。在和短路电源和地之间加上一个恒定电流(实验室的电源一般都由恒流输出功能),找一个有效分辨力(已无噪声干扰)能达到微伏级的万用表(如安捷伦34401A),打到电压档,黑表笔接到电流流出的那根线上(前面不是接了两根线吗,一般电流是从地出来)红表笔在板子上找地点(如铝电容、钽电容的负极一般都是地),对比一下,电压最高的那点就是有问题的点。

网友:
没人有兴趣,还是都睡了?

这个不仅仅是广告喔!

网友:
我的IBM T0的主板短路

我的一块IBM T30的主板也是短路,上电,稳压电源电流直接对地,但是好像不是大短路,只是轻微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头绪呢,

网友:
怎么个使用

网友:
还请楼主说说这个仪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了解一下新技术嘛。

网友:
要一个一个元件的测吗??

网友:
先讲一个最基础的知识

这是一个均匀导体平面上加电流时的状况,每条线上的电位相同

网友:
继续

可以看到,越靠近电流流入点电位越高。加电流用万用表找地点测电压就是按这个原理来的

网友:
回11楼的朋友

不需要一个一个元件测试,机器会直接告诉你短路点在那边,下面是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
比较感兴趣!楼主往下将,不知道这个仪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
简单举个例子啊,要是真那么神奇,还能修好N多板子那

网友:
短路点的电流一定是大的,所以用感应磁棒来作判断?

网友:
这东西并不是什么新产品,老早以前就有的了

但实际使用效果并未有多少人验证过,个人的初步感觉,这东西修主板短路,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不一定好用,不然大家都买了 那多方便,是不是还要对主板的电压了解透彻才行啊

网友:
好不好用用了才知道

此机器分为两种工作方式
  1,对付多层板电源对地短路,我们称之为比较法,电流从电源处送进去,地上四个方向出来,比较所得的四个电压确定短路点方位。就实际使用,12层板可将短路点锁定在一平方厘米范围内。因为这台机器只是第一版,还不能达到找到点的目标。我们已经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下一版机器将可以将短路点锁定在一平方毫米以下。
  2,对于较小面积走线之间的短路,可以用感应法,在两短路点之间加激励电流,追踪电流走向,激励电流可调。目前可感应的最小电流为10毫安。当然,此方法也可作为电源对地短路找点的一组辅助方法,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RE:楼上说这个机器早就有

不错,Polar有TONEOHM950这个型号的机器,工作原理也差不多,但内部电路就大不一样。我不是诋毁这种机器,毕竟这机器创造了短路追踪仪的一种全新的测量方式,只是这种机器需要升级了。据使用过这机器的人说,对于12层的板,电源对地短路用“向量追踪定位法”这能锁定在一个平方分米的范围内--------应该大于常见主板的1/4吧。上个图,我也是只见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