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40显卡,跑码能过但是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9-01-08):
一个440显卡跑码能过但是显示器不亮.有一长二短的报警声,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GPU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听声音 可能没找到显卡  信息丢失了或金手指脏了

网友:
先来点简单的试下,清洁金手指,刷下BIOS。
给一个正常的BIOS给你,你自己的也要先备份。

网友:
不过我这没有编程器啊.没法试

网友:
有PCI卡也可以。

网友:
新手不明白,用PCI卡怎么刷显卡BIOS

网友:
还要看下电压有没有问题....还有BIOS

网友:
检不到AGP卡,插PCI卡也是无法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