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mp3重要数据

楼主(2009-01-08):
上午朋友非常着急的找到我,说他的mp3插上电脑就要求格式化,里面不但有歌曲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篇刚写完的论文且没有备份,看他很着急我说试试吧!他的mp3插上电脑就要求格式化,我想应该好办,我拿来一个好的mp3,用winhex打开并保存其dbr,再插上他的mp3,用winhex打开,把好的mp3的dbr替换掉朋友的mp3的dbr,保存推出winhex,拔掉朋友的mp3重新插上,打开,里面不但出现歌曲而且重要的论文都看到了,大功告成。

网友(2009-03-02):
牛牛牛!高手啊!佩服!

网友:
winhex是什么软件???

网友:
常遇到U盘要求被格式的,看来可以用楼主的方法修复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想问LZ一个问题,你拷的另一个MP3的MBR和你朋友的一样大小吗?还有就是里面的参数都 一样吗?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倒是挺巧的,不过建议LZ以后要先给原来的盘做个备份,万一出个什么差错,也有挽回的余地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当是巧合 是不常见的  怎么两个盘的DBR会是一样的???

网友(2009-04-01):
两个应该是同一型号的吧,不一样的话DBR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两个MP3的DBR肯定一样,不然是找不到数据,只能能过软件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