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R52

楼主(2009-01-08):
求助 IBM R52开机跑代码da 哪位高手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是否是显卡或者桥的问题 盼回答 谢谢!!!
显卡

网友:
打一打16XPCIE的串行电容

网友:
谢谢了!这个本子修的我很郁闷了 呵呵 现在系统3v没有 5v只有1.7左右 头都大了

网友:
3V没有.5V 1.7这种情况会跑到DA吗?

网友:
对呀,IBM系列的,没有待机,怎么可以触发?怎么可以跑字?
没3,5V,你还要去做桥?

网友:
可能是5v稳压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主5V变1.7V可查一下5V的反馈电路,和是否后极短路,一般为反馈电路中的两电阻阻值变了,跑DA很有可能是显卡的事,R52是集显的,可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前面说跑da是有3v和5v的 现在没有了当然不跑了 呵呵 这个板子是独立显卡x3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