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965北桥很多装在主板上电容就短路的属正常现象,今修一台HP 2500遇到的(已修复)

楼主(2009-01-08):
最近修了一台HP DV2500 此机器已摔成两半。没屏了,客户只要求把下半身修好。外接个显示器用。刚接来先压着桥开机试,没反应,有时候撅撅主板能显示,所以怀疑BGA片子虚了,挨个儿加焊,南桥,北桥 显卡,显存,回焊完还是不管用,开机黑屏。这回怎么撅都不亮了。因机器摔的很厉害,所以怀疑桥下面的PCB焊盘可能会掉,所以就试着重新做下北桥吧,拆下桥一看,还真掉点了,有四个焊盘已掉,而且都是小细线连一个点的。估计还是摔坏的。没办法,飞线修一下吧。飞好后上绿油,因没有紫外光灯,所以只能借助太阳光了。晒了半小时干了,植球BGA。完事后,我大概测测北桥电容吧。测到
图中电容时,竟然短路了。难道我做的有问题。二话没说。也没开机测。又把桥拿下来了。再测电容。没问题啊。仔细找到电容对应的焊点上。让我大吃一惊,尽然都是接地的。我还怀疑我是不是看错了。反复看了好几遍,就是接地的。这可好,白拆了一遍,刚飞好的四根线又得重新飞上绿油。哎,没紫外灯修机器真费功夫,这会没太阳了。还得等明天的太阳出来。
待绿油干后,重新把北桥装上。这回不管那个短路的电容了,直接加电。本机屏无反应。但外接花屏没死机,已经开始自检了,总算有点反应了。找来一片G84-630-A2显卡换上,基本正常了,不过还有些垂直小花线。像是显存的事。把两片显存加焊了一遍,没效果,最后干脆拿下来重做。完事后花屏消失,测试机器一切正常了。拷机中。
­
965北桥在维修中算是稍微新一些的了。以前没怎么注意上面的电容。所以大家在测965北桥时注意一下,上面有电容短路的也不能完全判断就是桥坏了或者主板有问题。
­
­

网友:
没留意过,可能一端模拟地一端数字地

网友:
对我们新手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电容两端接地还真没遇到过,以后遇上这种板先测一下看看,心里还是没谱呀?以前遇到过内存的上拉供电只有2欧,差点拆桥,后来才发现它接了一个2欧电阻,本身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IBM T6的机子也是这样,上次一台花屏的我量过,要不是机子能量,我还不相信呢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还的我把北桥重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强悍,北桥显卡显存全做了,板子的质量也牛。

网友:
实在很佩服lz的水平!认真学习中……

网友:
HP DV2700也是这样的况,遇到过。

网友:
不止一个电容,我记得有3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