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T41不开机。后来变成进系统就掉电,修了好长时间终于搞定(已修复)

楼主(2009-01-08):
此机器客户也是摔过的,刚来时不加电,我插了下电流表一看0.3A,直接换了一个南桥后,可以加电了。不过不走代码,代码00.然后打内存阻值,CPU座阻值,都正常。但CPURST电压还是0.3V。不太正常。应该是北桥没有发出CPURST,先打一下南北桥间的HUBLINK阻值,全部正常。而且时钟也都正常。有点没思路了,用最笨的替换法修吧。拆北桥,然后换了一片测好的上去。嘿,还真开机了。本以为完事了,直接装机,测试吧。刚高兴了没半小时,装上硬盘进系统,听到硬盘“嘎哒”一声,掉电了。郁闷,没有电动螺丝刀拆装机真费劲。边拆边想:一定得是散热问题啊,其它问题就不好搞了。
总是事以怨为,还真不是散热的事。继续查吧。CPU,内存,CPU供电芯片,IBM芯片,温度传感.....都换过。查了半天还是没头绪,仍到一边放了几天。
今天比较闲再看看R50主板吧,今天头脑比较清晰,先仔细想了一下,掉电最有可能的就是供电,发热,短路导至的。我开机又试了一下,一进系统马上掉电,此时在第二次开机就变成黑屏了。而且代码是0.电流0.6A.我又测测电感电压吧。CPU下方的MAX1845产生的1V和1.2V没了,正常情况下待机1.2应该有,开机后两个都该有。看了一下1845控制ON1(11脚) ON2 (12脚)REF(10脚)BST1(25脚)BST2(19脚)电压都有,但就是没输出了。这种情况就是要么后级有短路,要么芯片本身问题。先换MAX1845.现象还一样。后级就不好查了,因为静态的时候测什么都正常的。看了一下这两组电压的主要负载是北桥和CPU,怀疑北桥有问题,我又拆了换了一遍,重新换一北桥在试机,还没变化,换1.2V 1.0V场管,都不管用,就差CPU座了,因为机器摔过,怕CPU座下轻微断线。考虑半天不想拆,想想以前X3系列的机器1845有时没电是高频滤波电容坏掉了,抱着试试的想法把1.2V 1.0V高频滤电容都换掉,
奇迹出现啦,熟悉的WINDOWS画面刹是好看。^-^,测了一个小时,很稳定,装机,继续测试两天没问题。总算大功告成了。
­
T系列的滤波电容坏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b

网友:
恭喜LZ终于修好 ,我的有个X32的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按下开机键,刚点亮屏,出现IBM 的画面就掉电,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拆修都麻烦,万一出错板子都有可能报废

网友:
把楼主的这篇帖子保存到硬盘上,隔段时间就看看,肯定会有不少的收获!!

网友:
思路简洁明快。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好贴!!!!这样的请多来点

网友:
请问楼主,贵文中提到的0.3A和0.6A的电流是指哪儿的电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我还没说明白,就是电源显示的电流.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我看你这样修板好累啊,,,又换这又换哪的,,哎,,

网友:
先打一下南北桥间的HUBLINK阻值,全部正常。请问楼主什么打???从哪里打??没发现哪里有地方量?谢谢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那个电容的问题,所以大家在维修时不要忽略那些小零件哦··,今天修一台X31的机器,没遇到过,就是关机后3V 5V都没有,必须要断电源再接电源才正常,弄了好久还没弄好·TB62501和PMH4都换过了1631还是不能启动奇怪了

网友:
我的观点

楼主运气不错,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换”字解决的/大家不要见笑,维修就是更换只是你要知道换哪儿

网友(2009-02-10):
楼主的经验太丰富了,分系的太透彻了,学习了。

网友:
换这么多东西,一块板子才多少钱,这么换法又能用几天

网友(2009-10-27):
楼主的T41摔坏的有修好吗?你说修好的是R50吧。

网友:
笔记本大多数HUBLINK总线都是走内线的,我就不知道楼主怎么打,估计是换好的吧

网友:
x31,t4的高频滤波电容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在hp的v3000上3m和电容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风枪稍微加热一下啊,他短时间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经验是好,只电容也不好测量的呀,还是这几款机子的通病?

网友:
学习真到位啊。又多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