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枪发热芯的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09-01-09):
8205的热风枪,现在故障不出热风,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发热芯的问题,拆开看了一下,量了一下,有几点不太明白,大家帮忙看看

1、这个包里到底是什么原件,测包的两端,万用表不会蜂鸣,不知道是算好还是坏??

2、用蜂鸣档测这两点,声音很沙哑而又不清脆,这种现像算不算正常。

网友:
我在用这个热风枪也出现过你这个故障。我是把包里这个元件去掉,就可以了。你看一下包里是不是一个玻璃管,里面是两片铜片?
能正常用,但是不能自动停机。

网友:
里面应该是个干簧管,达到一定温度会断开的!没有温度应该是通的!换了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东西我改过的。

当时是为了风筒可以倒立着用,
其实那里边是个水银开关。有个水银球,风口朝下的时候水银作为导体夹带两个立柱中间,发热丝才会通电。风口朝上的时候水银就自动滑落下来了,发热丝停止供电,此时只是空转,没有温度。
你这个估计是那里面水银开关失灵了,最好直接代换或找个其他类型的开关代替。,如果短接的话发热丝会一直热下去的。。

另外方向一定要找好。用胶带固定住,朝下的时候才是开。

网友:
8205的水银开关应该不会那么靠近发热丝的,我的安泰信都是在风枪的底座上。而且水银开关不太会两头引线出来,绝大部分都是双线引出,这样就好反倒断开,我估计还是温控的干簧管可能性多些。

网友:
把它打开来看看不就行了。让大家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哈哈,我拆开过,它是个超温保护电阻,温度过高就断开,低温直通,电饭煲里也有一个啊。楼主那个不通就是坏了,上面标有断开温度的,买个换上,也可把它短路应急用,等找到再换上,它主要是防止其它原因导致高温烧坏发热部件。

网友:
温保护电阻,找一个换上吧,要不短接

网友:
坛上的兄弟果然是见多识广,真的是这个坏了。上传上来给大伙开开眼见。

这个电阻应该叫什么电阻,“温保护电阻”在淘宝上找不到,还有这个电阻的叁数是多少。

网友:
还有这个不是玻璃管,而是全身铁皮包住的。

网友:
看起来象是湿簧管. 也就是水银开关.

网友:
谢谢张先生指点。

现在管体的字已经模糊不清了,不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管来代替了。

网友:
这个位置的温度不高,你就找个电饭褒里的温度保护电阻装上试试应该没问题的.好像是135度的.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温度保险!185度1~5安培的都有!可以用电饭锅的直接代换!

网友:
温度保护电阻

网友:
今天去看了一下,别人问我多少度,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他说有很多规格的,最后没买

网友:
正确温度为:  152度

网友(2009-02-22):
电饭锅里有一种是180度的,要不找个低一点也行。实际上就是个温度保护器,如果风机出故障,温度过高就会熔断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