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检修问题

楼主(2009-01-09):
辅助电源检修问题
一辅助电源,电源管以坏,用13007或13005替代是否可以。检修要注意些什么?请各位给点提示。
另外电路图上的电阻R14 330E,R13 10E,R15 560E,R16 100E的阻值是多少,E代表什么?

网友:
我的电源上在T3,R11上端与电源正极接有一个电阻,以烧坏。色环看不清,不知道是多少了,有人知道吗。
如果不接是否可以??
等待各位老师高手指点。。。。。。
谢谢先!!!

网友:
我试过用13007代替,但电路不起振,但用表笔量过基极电压后就可以起振,E代表欧姆吧,那个电阻可能是1欧或者4.7欧

网友:
谢谢城-城,是4.7欧的。
作用是不是电流保护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LZ什么是电源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就是图上的2SC5027,或着常说的13007,13009等。
太多的我也不明白了。

网友:
2SC5027耐压800V,极限电流3A。
13005或13007耐压比较低,400V。代用可能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