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片 6800GS APW7074 无EN跳变

楼主(2009-01-09):
GPU核心无供电  显存无供电   APW7074 电源芯片 开机后EN脚电压只有0.6V    这个芯片没有工作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 3.3V     跑线后发现如图示的问题 有人碰到过么 这样的状态这只调压管是好的么  是什么型号的 有哪些其它的可以代换 。。。先谢谢了

网友:
谢谢版主。。这个原理图我有的 。。。我现在是想知道 图中的那个三级管的型号。和代换管

网友A:
你图上的SB15保险是好的吗?把跟12V有关的所有管全拿掉再测,你换过电源IC没有,这个管很少坏,代换的不好找,你可以用ADJ1117或L1117L试一下,0.66V,Gpu有危险了

网友:
7074 已经换过了 。。确定毛病出在 EN 脚这条路上   ADJ1117能够替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的SB15保险是好的吗?把跟12V有关的所有管全拿掉再测,你换过电源IC没有,这个管很少坏,代换的不好找,你可以用ADJ1117或L1117L试一下,0.66V,Gpu有危险了

没有 SB15  三级管边上的是SK24 两级管   ADJ1117 和L1117L 的调压电阻是和1 2脚串的呀  图上的这个 调压电阻是1 3脚串的就是1和12V 串

网友:
你查一下二极管也就是和12V相连的那个1N4148

还得查下8脚相连的电阻,电容,三极管

网友(2010-07-25):
你图上的SB15保险是好的吗?把跟12V有关的所有管全拿掉再测,你换过电源IC没有,这个管很少坏,代换的不好找 ...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这个 是 pwm开关模块与mos整合的一个器件不是线性器件
目前没发现代换的 ,一般这个不坏! 主要
是正面的一排三极管易损坏!

网友:
如果电容和本身没有坏,GPU就坏了

网友:
直接更换电源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