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x主板故障

楼主(2009-01-09):
内存旁一个场效应管9916h爆了,请问应该用什么代换,另外它爆的起因都有什么,希望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用什么n03的3055的可以代换,讲解我不会。

网友:
可以用其它MOS管代,但技嘉板子最好还是用9916代换,因为用其它管子代电压容易偏低,用久后易出现蓝屏死机这些毛病......另外它爆的起因就很多了,内存插反,没插好,管子本身质量不好,那短路,这些都可能.....

网友:
可用3055 ;n03;因为他们的功率都插不多

网友:
2014可以!
从别的板子上拆!内存供电管
!

网友:
还是有3055换吧,技嘉主板内存供电好出问题

网友:
谢谢,不过你们说的这些我们这都没有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