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Viewsonic A91f+ 的显示器 有难度的修请教高手!

楼主(2009-01-09):
Viewsonic A91f+ 的显示器 有难度的修请教高手! 现象是开不了机 是高压包坏了.换后能开机但是二次不升压,行不够,行芯片TDA4856 ,- 2脚是X保护一路上没发显坏的电压1.098V .4脚是B+比较输入一路上也没发现坏的.,电压60MV.6脚B+驱动输出,也没发现坏的电压正常是1.267V. 它就是不升压求高手帮忙,        小弟太菜了,  请问是怎么回是呀!

网友:
不上    型号是Modei No vs10106

网友:
楼主查一下微处理器和行场小信号处理块的供电真不正常?

网友:
平摸上有显示你说?  行和场 工作没呀 !就是二次不升压,行不够其他正常

网友:
但还是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