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问一个问题ASUS主板864PE的开机无显示,南桥温度上升

楼主(2009-01-09):
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问一个问题ASUS主板864PE的开机无显示,南桥温度上升
一块ASUS865PE主板插上检测卡没有自检的动作,南桥芯片烫手,主板CPU供电正常

请将故障现象说清楚,包括上电与否?各点电压正常否等 …………

网友:
应该是南桥芯片坏了吧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量下主板上的MOS管的电压是否正常有的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你量了PCI 的A14脚是否电路电路的话你就把网卡拆下来在量如果还电路你
就南桥坏了
     如果不电路你就网卡坏了

网友:
南桥发烫:1,短路。2,没有1.5供电。这两个问题最常见

网友:
量一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測量 南北橋的供電MOS管是否正常,S級:要有1.50v 如果電壓太低
也會造成南橋溫度過高。

如果MOS管正常, 那就是南橋死翹翹了~~

网友(2009-04-15):
大连奥林匹克的还是开发区的?现在那边市场怎么样啊 ...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南桥芯片也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