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诊断卡不停的闪烁

楼主(2009-01-09):
一块硕泰克 sl-915p2-l 大板  通电测试 诊断卡不停的闪  搞不懂  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诊断卡的RUN闪呀,那说明正常呀

网友:
不是 全部都闪

网友:
电路有短路了,就这么简单了

网友:
无从入手呀   az324m-a 516bn   像门电路针脚一样的  是不是他的事  在内存供电的下方 北桥供电 三极管 g0.7v  s12v  d0.7v  查12由az324m-a 516bn 的一脚供12v   摘下 诊断卡还闪

网友:
全部都闪那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地方了,可以用替换法一个个试

网友:
是不是座的问题呀  我一个板就是那样的  换了个座就可以了

网友:
**。我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测电压都很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短路,对各电压打阻止,,试试拆处法来排除,,,

网友:
检测电源啦,绿线虚焊也是如此,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地方了

网友(2011-03-11):
Q41  短路了

网友(2012-12-17):
我也有一块 还没有修好 是个杂牌的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