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绿灯亮,不起高压

楼主(2009-01-09):
近日修了一台沐泽17纯平显示器,外表故障为:绿灯亮,黑屏,拆开后发现电源机器不起高压,查电源输出的各路电压均有,但行管B极无供电,行场STV6888也没有12V供电,细查发现机器变压器虽然产生了各路电压,但12V 6。3V 后面电路均没有,CPU有5V供电,12V 6。3V虽然产生了,但后面过三极管后就没有了,CPU好像是长城自己生产的,不知如何查了,请师兄们指点

网友:
你看哪一路短路了

网友:
朋友,我有一台一样的显示器,据说是ROM的数据被冲刷掉了,现在我正找这数据呢,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的原因,你修好了告诉我一声啊!
谢谢了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不一般是3842

网友:
是不是进入节能模式了

网友:
断开高压供电支路.检查MCU的各项工作条件是否具备.ROM.总线.工作电压.晶振是否工作正常.行场振荡IC和视放IC的温度是否正常.代换行振荡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也放那里好久了,没修好。请高手们说说吧

网友:
有可能机子12V是受控的,就是说,有信号来了,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