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暗屏求救

楼主(2009-01-09):
问一下HPC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不可调是那里问题,一插信号线就这样,不插是好的,插上后图案是暗的调菜单发现对比度是0 但不可调

网友:
大可能按键坏了,更换按键

网友:
重写程序

网友:
应该是按键有漏电的了,更换按键就好了
重点查对比度跟—(或下)这两个按键

网友:
不一定是按键漏电,有的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还有就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