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底座的加焊!

楼主(2009-01-09):
用锡炉给487底座加焊,怎么越加越厉害啦!
  希望,有经验的老手们,给些指点.
  谢谢!~!~!~!

网友:
多练些就熟手了...老手们都是做多了才有经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是那么回事,但也要有注意的地方啊!

网友:
用返修台的话,设置好温度曲线就可以了
用风枪的话 温度360度左右  距离主板3-5公分 在下面均匀加热 就可以了
别忘了 滴点松香水或者助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