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问题

楼主(2009-01-09):
一块技嘉GA-8I848P-G的主板开机显示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刷了BIOS也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坏,只能焊下来用编程器刷. 我家的机器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我就是用编程刷的

网友:
先确认是主板的问题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确认主板的问题???不知所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碰见过一片技嘉板子提示这个问题是内存有问题导致的,所以提醒你

网友:
谢谢!那我试试~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测测都好的

网友:
看看板子上那个跳线没跳对  我上次也旁到着个问题我都查了好几天供电都正常最后是原来是个跳线给跳错了

网友:
会不会是cmos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好像我也看到过,换内存就OK了

网友:
内存也换过!跳线CMOS电池都弄了!I/O都被我换了!

网友:
还是不行!!!真的郁闷

网友:
你换个BIOS模块  有可能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