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图像发白

楼主(2009-01-09):
我有个长城显示器图像有点发白,一按自动调整键在调整过程中颜色就正常 但一过就变回原来的样了 别的键还不好使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显示器

网友:
加速极电压过高

网友(2010-03-06):
我这有台长城l9vb4的显示器启动后是白的。这个是什么原因,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知道刷程序是不是管用啊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检查一下屏上的工作电压 应该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