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不充电--学友解决

楼主(2009-01-09):
DELLD600全都正常,就是不充电~~放电也正常~~主板电池灯不亮~~充电IC换过,超级IO换过还是不行~~~从电源口检测口  出来到超级IO,经过那个二极管也是好的,,电池口5P电压偏低,取掉D38电压还是偏低,取掉U138电压正常,换一个新的还是电压被拉低。应该是电池工作条件不够引起IO控制失常。测电池别的各个脚位电压都正常,最后实在没法了换了一个电源,试机,能充电了,原来是D600挑电源引起,可能是电源里的检测电路出了故障。以后修同类故障的时候最好多换换,免得走弯路。

网友:
看了很受启发,我的机器也是不充电,借了个个适配器也是不充电。我的适配器中心针和正极短路,都带有19.5V的电压,是输出线扭曲造成的,处理后现正极19.5V,中心针0.几伏的电压,但还是不充电,CPU降到200多M工作,速度极慢,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不是挑电源,应该是电源又问题才会这样吧

网友:
反正中间那根是3。3V的,不正常的话就充不了电了,如果直接跟电源的短路的话一般那个IO也直接坏的了,你们要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适配器空载测量是中心针电压很低几乎测不出来的,插在主板上负荷测量时有3.3V的电压,应该是充电电路的IO芯片送出来探测电压吧?是+3VALW!

网友:
我好像都可以直接量得到的喔,反正那个没电压的话电池是充不了电

网友:
又学了新知识了。DELL的鸟机就这么搞。

网友:
我遇到过DELL D620现象一样,后来换了个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戴尔D机器不充电的故障机率很多 看过了此帖 启发了 以后碰到的机器可以有了捷径.有时候因为电源质量差常常被忽略了.多想到的是主板问题.

网友(2009-02-11):
哪位使用D600的朋友,空载测试一下中心针的电压,提供一下看看到底带不带电呢?谢谢!

网友:
我马上去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辛苦了!我的空载测试是中心针稍有电压也就0点几吧,内圈是19.5V。

网友:
查看了电源适配器的电路图, 中心针是从电感线圈L201负极经过一个类似三极管的DALLAS 2501 0328C4 540AA的2脚输出的,应该不会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