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关键点

楼主(2009-01-09):
华硕A3000南桥背后的电容C225坏导致掉电,但我又不容量是多大,我尝试用其它电容换但都不成,有谁知它的容量多大的?

网友:
有无人知道?我查了一下ICH4的资料是AC7脚(RTCX1),是谐振电路,但华硕是一边经过电阻,一边经过二极管的,这电容很重要。

网友:
最好不要小于1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