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给我的教训

楼主(2009-01-09):
昨天,收到一款华硕Z99D故障现象:此机器摔坏了。拆开机压显卡可开机,二代”的就是小PCI槽或者是-E的吧!反正我是没有。只能通过电流变化和板子上的指示灯能看出来机器是不是开机了。怪了,一定是开焊了。于是就加焊显卡,就做了一下。没想到 之后自动开机了。晕!动连了。栽下桥才发现 点非常密集。也就是我们以后在动新本子桥或者显卡时候就不能这样了。965以上的桥也特别难做!!!

网友:
再难的东西也要做呀,不能只做好做的,教训也是经验嘛,谁做维修都是一帆风顺的呢?

网友(2009-04-11):
有这个图纸吗 ?有的话M我  谢谢

网友:
做连了还能开机,是自动加电吧

网友:
有人说:如果跪着理舒服的话,那加入祈祷行列的会更多!

正是因为难度高,才能体现技术无价!

IT界的钱那么好挣的话,那明天就会像这样!

网友:
华硕的板子是难做,容易变形。

网友:
华硕有自动开机的 把显卡拆了牛人板要废了,呵呵

网友:
华硕一样可以作呀.作好了.也不会出现变形的.变形是因为华硕板较大.我作的时候是先加热下面.让上下的温度变化不要太多.这样作出来就不会变形的.朋友们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
晕。这叫什么教训?

网友:
你怎么知道连了呀,如果连了的话会短路或者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