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VI7故障代码D2!

楼主(2009-01-09):
维修一块升技VI7的主板,因为客户带电插拔LPT接口打印机导致IO(W83697)烧了个洞,5V,3.3对地短路,维修时将IO更换,门芯片LVC14A更换、VIA8237南桥更换,之后通电正常,但是诊断卡代码显示D2,量各路电压也都正常,请教各位,D2故障是什么问题,谢!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应该是AMI的BIOS,考虑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 频率 复位《91.92脚》是否正常
正常你就刷个BIOS

网友:
内存电压 频率 复位《91.92脚》是否正常
内存问题 没有供电或解除不良

网友:
再仔细看看扳子上还有烧伤的地方没?
也许回有惊喜的

网友(2009-08-15):
刚刚看到这个贴子,内存有复位吗?

网友:
内存是祸根。。。。。。。。。。

网友(2009-10-25):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最好先固件着手,要不然会走弯子的,D2码一般就是无意义代码,一般无意义代码出现都跟BIOS程序有关,当然也不排除其它的原因的。假如刷BIOS不成的话,你再看看I/O周边的一些元件也有烧伤的痕迹的。

网友:
换板得了,这个能收多少钱啊
还有d2是内存问题,
楼主胆子不小

网友:
不用看了..D2就是内存不过..

网友:
D2是内存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