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CPU导致内存不过

楼主(2009-01-09):
测试开机电流0.58,测试卡不跑码,心想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板载的啊,做一下好麻烦的。再检查,发现VCO辅助没有供电,换了辅助供电控制芯片后有电压了,但内存不过了,手摸有没有芯片过热,但都没有。手压北桥也是这样,内存拔插内存N次都无效。试一下手压CPU——可以跑过内存了,于是加焊CPU。再次开机,数码卡一路跑到60!!!但本人还不是很明,为什么CPU导致内存不过呢???

网友:
CPU跟NB的数据交换线虚焊了,数据不能传输当然就不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