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

楼主(2009-01-09):
联想V80机器进水,拆机后将主板烘干,开始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CPU有正常供电,后更换开机芯片PC87951S,自动开机故障排除,现在开机后5秒段电,系统3,5V正常产生,主板为发现有短路,但在开机的5秒中内CPU无供电,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下去,没有思路,那位高手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那里有短路就拆那里啥,直到它不短为止,
很有可能是CPU的第三个大个电容

网友:
建议你查CPU的供电场管,电容,管理芯片等先一一查,还有5V供电情况说清楚,再发帖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