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寸宽屏,故障表现为电源灯亮,黑屏,

楼主(2009-01-09):
神舟17寸宽屏,故障表现为电源灯亮,黑屏,拆开后看灯管(就一个灯管)灯脚发出微微的蓝光,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板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换换灯管试试

网友:
灯脚出蓝光是接线氧化了高压打火,时间长了容易坏高压条,(或者是灯管断裂)重新焊接好并做好绝缘,一般用热缩管效果好!

网友:
我也修一台神舟15宽屏,故障同楼主差不多,外接灯管能电亮,拆开发现原管一端烧断,正等新管购到。本机才使用1年多,看来神舟质量有待提高。

网友:
神舟的东西一向都是如此的
别人用两根,他用一根,人家是四根,他的可能还是一根

网友:
是HF-172B吧?这个机器爱出这个问题,先看看驱动板上的三个低压差线性模块,特别是3.3V那一个,如果电压没有异常的话,基本上刷一下程序就好了,但这个GM芯片刷程序是有点特殊~~~~~~~~~~~~

网友(2009-03-05):
和你是同感:
修一15神舟的打开看是一个灯管 原来是笔记本屏,只少一根 亮度要减少,也可以的
可当修一17的时,打开看 还是一个灯管,也是笔记本屏,  3个变一个 亮度和别的机器没法比了!!
这样下来,当然它的成本要比别人家的要低了,
看来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