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本本开机半小时黑屏

楼主(2009-01-09):
tcl 本本开机半小时黑屏
外接显示器也一样,黑屏时电流为1.4-1.7跳动
黑屏

网友:
元件 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椐你所说,很可能是显卡虚了,建议你加焊

网友:
TCL的垃圾本考虑原件老化~搞不好就是某些滤波电容失容! 看着不爽的原件就干掉!

网友:
在加热台烘烤了一个小时,现在可以用3小时才黑屏了
等下用风枪热试下,是否热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