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a754不过显卡修复一例

楼主(2009-01-09):
接到一块如上题主板,插上显卡跑c1或c3,随机不定,不插显卡可以跑完码,查看pice插槽附近没有供电管,初步怀疑bios故障,刷bios无果,没有办法,只能瞎子乱摸,把内存,北桥供电管全换了,还是不行,没有了思路,只能逛论坛,按照脚位图看12,5V供电脚正常,直接有ATX供给,突然看到pcie旁边有成对耦合电容,测阻值果然有一个无阻值,看来是北桥问题了,后来想看看那个信号脚是什么定义,再测居然阻值正常了,补焊电容上显卡开机显示,机子修复,谢谢论坛上的资料,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只能放弃了,祝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PCI-E总线是优先于内存初始化的所以PCI-E总线有问题,会档在内存代码上。

网友(2009-12-23):
是哪两个电容,是不是PCI-E旁边的那一大一小的电容!!!?????????????

网友:
没有看明白,这板是怎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