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讨,理光复印机2015等机型问题?

楼主(2009-01-09):
现在我碰到过好几台理光机器都出现一头有扫子(复印一头有黑灰),清理过后,还是有。是什么问题?应怎么完全解决啊?(现在是好用了)不过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会出现。
问题

网友:
沒完全解決的辦法,一般損耗零件(載體和硒鼓),以這型号是60000-100000張壽命,超過了你怎弄也弄不好,只有更換新的(載體和硒鼓),還需依照理光的維修程序來設置載體,炭粉濃度檢測,不然的話白花了買載體的錢,(載體和硒鼓)同時更換新的,不要一新一舊,這是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