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挑电源一般怎么查???

楼主(2009-01-09):
华硕P4P800SE 用一个长城P4300电源风扇一转就停了,随便换任何别的电源正常。以为刚才哪个电源坏了,随便装上别的机子玩却又没事。电源待机5.2V,PG触发后有5.2V,跑线查过电阻二极管都正常。7500B 339 和431等基乎所有电容都换完,还是不解。难道是主板元件,发现一点,如果不插4P插头,电源可以触发。4P的12V,我只知道给CPU供电,会不会还相关线路监控到电源PG信号?

网友:
CPU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