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09-01-09):
大家好,我有一台方正显示器,型号如图:

此机原来是好的,开着开着,突然枕形失真,行幅不可调,后来就黑屏了,但指示灯仍然是绿色的。后来再开机,听到有高压声,但仍是黑屏。
我拆开来看,没发现明显坏的地方,量得一只管三只脚都有阻值,但不知是什么型号,如图:

此管在板上的位置,如图,

应该是行幅调整管,但不知是场管还是三极管,上面只有三行东西,分别是:H SD,313,1LTA F。我用了主板电源上的13007开关三极管,代换,故障一样。请教大家维修思路,是代换错了,还是还有东西坏,还有图上那只管到底是什么管,上网查不到。

网友:
这是一个三极管,你说的问题跟这个管子应该没什么关系哦,既然有高压,指示灯又是绿的。你要量一下G1和G2有没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一个三极管,型号是2SD313,参数是60V  3A  30W  ,特点是低压,大电流,高放大倍数。在这里应该是作行幅管的,可用TIP122代换。你用的13007放大倍数太小故不可用。

网友:
NPN的三极管  详细参数 请看下面

网友:
从你图上标的位置这应该是升压管.有高压且黑屏的基本检修思路为.测量和亮度相关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也可调高加速级电压或用一电阻将G1电压拉到地看是否有图像和光栅是否异常.

网友:
我怎么看也不太象是行幅调正管,应该象楼上说的是开关管,当开关管坏的时候,行幅是小,切有的枕型失真。但行幅是可以调一点的。

网友:
多谢各位的意见,正维修中,升压管我找到了,应是在另一位置的。根据手头资料,我觉得这是行幅管啊,一它连到两到阻尼二级管的中点啊,二它是三极管啊,升压管应该是场管多的啊。这几天忙还没详细检修,电压还没测,另我在外面买了一个管代上,故障一样,我仔细量了各点的电压后再请教各位吧,谢谢!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二次电源啊,还有什么可讨论的!